pix飞控IA10B接收机ppm编码器 用不了编码器

楼主(2016-09-30):
(图片)

网友A:
坐等老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老晋

呃呃呃

网友B:
0......IA10B本身就有PPM,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还要接个编码器上去?1通道就是PPM输出,接PIX的RC端,遥控器设置PPM输出就可以用。

如果你一定要接编码器,检查下面:
1.接收机对频是否ok?
2.接线是否都正确?
3.排除以上两个,那就是接收机有问题,或者编码器有问题,或者是PIX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IA10B本身就有PPM,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还要接个编码器上去?1通道就是PPM输出,接PIX的RC端,遥控器设 ...

你不是说不稳定吗,我又去买了个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不稳定吗,我又去买了个编码器

老晋从来没说过不稳定,也不知道谁误导你的,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关于PPM的帖子,帮你找出来了,你自己去看看下面的截图。

以后老晋不会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以免再被牵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晋从来没说过不稳定,也不知道谁误导你的,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关于PPM的帖子,帮你找出来了,你自己去 ...

网友:
不用编码器。接收机自带p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