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F3飞控 空翻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6-09-30):
请教高手 F3飞控 空翻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
在pid调节界面有一栏是roll  rate你加高就行了,我现在用的是0.82,翻滚还是很利索的。翻滚千万别高油翻。一般是推一瞬间高油门,收油(别收完了)打横滚满杆。如果掌握不了收油门的话可以开airmode(类似0油门怠速),油门收到低一样可以控制飞机姿态。

网友:
哪里用设置?
打到手动或半自稳模式直接拉杆到底就是了……

楼主:
PID 参数不用调整吗?  拉油门到底的时候,感觉飞机很缓慢的转角度,不敢再增加时间尝试了。怕坠落。

网友:
还有忘记说了,实现翻滚只能是手动和半自稳。这个airmode对于经常炸鸡的新手还是有风险的,如果不小心炸了,一定是第一时间关掉airmode。切记。

网友:
手动和半自稳都能翻

网友A:
PID 参数不用调整吗?  拉油门到底的时候,感觉飞机很缓慢的转角度,不敢再增加时间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 参数不用调整吗?  拉油门到底的时候,感觉飞机很缓慢的转角度,不敢再增加时间尝试了 ...

在ARM,Horizon模式下面,只要你的Rate值足够高,你就可以翻滚了。
当然如果你的Rate很低,其实也可以翻滚,只要你有足够的高度。
如果你的高度不够,Rate值又很低,那么没等你翻完,你就已经掉地上了。

通常Pitch和Roll调整到0.8就可以很迅猛的翻了。
收油门的话,翻的会更利落一些,不收油门,可能会翻大一些,只要有高度就没事,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

你可以先飞高,然后左右打杆试试幅度,幅度不够就再加一些Rate值,这只是捅破窗户纸的过程,等你翻出第一个,后面的都随便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