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讲stm32的duf模式驱动安装

楼主(2016-10-01):
现在新出的f3.f4之类飞控取消了串口芯片,而改用了stm自带的usb硬件,导致很多用习惯了老飞控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升级固件了,下面我就讲解一个简单的办法

首先下载,查狄格这个usb修改驱动软件
然后,按住飞控上的boot按键给插usb线,然后运行查狄格,一般默认就会找到stm32 bootloadet,如果没有,就选中图片画红线的选项显示所有usb设备,然后找到stm32 bootloadet点击安装驱动即可,以后就不用再安装了,只有第一次需要,然后每次升级只要按着boot按键插上usb,地面站就会认出dfu模式,升级照着以前的步骤来即可

网友:
新团购的F3正找驱动呢!感谢分享

网友(2016-11-18):
运行ZADIG,list all devices里没有STM32,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7-12-31):
都是下载要币,币不够。

网友:
还我40牛      文件下下来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