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控制两个舵机同时升降?

楼主(2016-10-01):
如题,想用两个舵机同时控制飞机的升降,两个舵机控制副翼转向,不知用哪种混控方式?

网友A:
一共用几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用几个舵机?

4个,用2根并联线并联

网友B:
都用并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并连线了?

嗯啊,不然呢?

网友:
对称放置,就是副翼。同向放就是升降

网友:
尾翼那两个舵机控制升降用一条并联线,副翼那两个舵机控制横滚也用一根并联线,这里各自插到接收机的对应通道就好啦!不用设置混控吧!

网友:
升降用并联线
副翼用Y线

网友:
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设置混控

网友:
买一条Y线

网友:
一分二的线就好了啊

网友:
副翼面和升降面是分开的吧,时

网友:
那就不用混控了,用y线就好

网友:
一个舵机变两个,最简单就是Y线解决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用混控最好呀,另外,请说明你的机型以及配置,以方便解决问题呢

网友:
用Y线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