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

楼主(2016-10-01):
解锁后电机不怠速,
天七控油门推到两格电机才启动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怠速要设置的

网友:
1.不怠速,你是想解锁后电机就转吗,需要到apm参数中修改电机解锁怠速选项
2.摇杆推两格才启动可以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就是校准电调,其实两格问题不大,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