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友们我的心情难以平复啊

楼主(2016-10-01):
电机680kv  电调40a  电池6000mah 3S 650鸡架,富斯i6 ,mini APM飞控,已经升级最新固件,图传,OSD,数传,电压,水平,GPS,都正常,APM可以正常解锁。电机顺序是对的,就是pid不会调,试了一个月,飞机像个无头苍蝇,自动调参没希望了。求助,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么大的鸡鸡用3s电池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鸡鸡用3s电池动力够吗

油门100可以乱撞,还有一块4S备用电池。

网友B:
APM默认的PID肯定能飞啊,你的桨几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默认的PID肯定能飞啊,你的桨几吋的啊?

用大疆9450自锁桨,1238桨也有。

网友:
650机架950浆?

网友:
桨小了,我的450机架,都用9寸或10寸的桨

网友C:
看看整机起飞重量,还有电机配这个桨在你设置电压下的单轴拉力,换算一下,拉力够不够

网友:
罗盘校准成功没,kankan罗盘正常没。

网友:
上6s电池

网友:
你主要是要表达什么问题是什么,飞机飞不起来呢还是起飞后各种飘或绕圈还是,还是飞机不跟手想要调PID

网友D:
还有你的飞控摆放太高了,垫高再加减震床,太高了不利于飞控

网友E:
9450桨能飞的起来吗

网友F:
楼主你的飞机pid不好调主要是动力搭配有问题:680KV 电机应该配 4S电池,12-15寸桨,你的电调也要更换成支持4S电池的电调。天行者40A主要是用在固定翼上的,多轴建议用乐天40A。

网友G:
说明电机型号,机器重量,具体什么情况,680kv上4S,9450扔掉吧,根本不对路的。

网友:
没玩过别乱说。

680KV的3和4系电机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整机起飞重量,还有电机配这个桨在你设置电压下的单轴拉力,换算一下,拉力够不够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飞控摆放太高了,垫高再加减震床,太高了不利于飞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9450桨能飞的起来吗

能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飞机pid不好调主要是动力搭配有问题:680KV 电机应该配 4S电池,12-15寸桨,你的电调也要更换成支 ...

多谢,马上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电机型号,机器重量,具体什么情况,680kv上4S,9450扔掉吧,根本不对路的。

恩谢谢,用15寸的好

网友:
这么大轴 用这么小的浆看你电机 起码12寸 4s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谢谢,用15寸的好

15大了

网友I:
你这个是动力小了吧,3S可以飞,但一定要12以上的桨了,另外,先恢复默认的参数,先看一下,还有就是注意你的减震,是不是震动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动力小了吧,3S可以飞,但一定要12以上的桨了,另外,先恢复默认的参数,先看一下,还有就是注意你 ...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大了

嗯,现在用12

网友:
P太低了吧

网友:
解决问题找顺序,1,罗盘和陀螺看各项参数和校准平衡,2,电机电调一致性,3,电压,正常起飞旋停可以,有动作就掉高或失去平衡,4,遥控器,我的i6有个问题地面测试没问题,上天就乱晃,后来从地面站发现i6的升降和副翼通道自己严重抖动,而且伴随副翼操作,方向还有联动,不知干扰还是控自身问题

网友:
设置默认首先保证起飞再调详细pid姿态

网友(2016-11-22):
看图应该是3508电机   最少也要用12寸浆啊

网友:
发现了三处问题,1,供电问题:你接了那么多设备,你还用电压电流传感器自带的5伏供电,知道国产货虚标吗?那个电源模块没鸟用拆了吧!好好的买一个5v 3A的DC-DC电源模块最好是带隔离的。2.动力搭配问题:把桨换成1255的电池4s5000,放电倍率15c就足够了,电调30A就行买四个细长细长的那种直接塞在碳管里,既节省了空间,又减轻了重量。如果不想换电调最好把电调设置成“低进角”启动力矩改到最低。然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3.整体布局不合理,你飞控上的那些连接线那么硬装减震床还不如不装,我轴距800的都不装!建议3M泡沫棉。你要么把图传和数传放在机臂下面,要么把接收机放在机臂下面,你都快把他们仨挤一块儿了,能不被干扰吗?把他们三个分开,而且不要夹在碳板中间那样只会屏蔽信号,GPS不用举的那么高你推油门的时候那个小棒棒会不停的抖啊抖啊抖你的GPS和指南针模块~再给你个小建议如果你怀疑是遥控器的问题你就把接收器拔下来,插上一个舵机看一看跳不跳通道值。还有就是先把飞控上多余的外置设备通通拔掉只连接接收机,设置解锁自检为"忽略所有"用自稳模式飞飞试试,然后进行自动调参!当然了这一切都建立在你把动力先搭配好的基础上。我认为要装出一架好的多旋翼只要记住以下几句话就没有问题:动力足,供电稳,震动小,重量轻,干扰低,效率高!ok写完睡觉

网友:
弄复杂了,默认的就行,然后那个桨的确是小了

网友:
装备不错,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