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遥控器控制山狗相机拍照录像

楼主(2016-10-01):
  • 最近用山狗相机航拍,每次都只能先把录像打开,然后在上天,有时候还忘记打开然后又要降落重新打开在飞,很麻烦。一直都在网上找解决办法,都准备换相机了,但是换相机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于是就在网上各种找解决办法,有拆机引线出来用单片机控制的,制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再说我也没用那技术鼓捣单片机。最后找到了一个模友用一个舵机机械控制山狗两个按键达到遥控拍照录像的效果。感觉可行,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舵机。也就十块钱。前天就到货了,一直没有时间弄,今天放假在家也没什么事就开工做一下。

先看效果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把舵机用扎带固定到相机上面,尽量绑结实,不能松动,你也可以用胶水粘在上面。我怕到时候取下来有痕迹就用扎带固定。

楼主:
然后制作用于机械动作的舵角,就用买来舵机里面带的三个舵角的其中两个,一个两边都有舵臂,一个只有一边走舵臂的。安在舵机上比一下,剪短到合适的长度。

楼主:
另一个只有一边有舵臂的舵角把孔扩大这点,剪好的那个舵臂另一头削一下插在里面固定不动角度稍小于90度,用热融胶粘好

楼主:
制作好后把舵机插在接收机三段开关通道上面,我用的天七七通道,三段开关打到中间,通电让舵机回中。然后把制作好的舵角安在舵机上面

楼主:
在遥控器舵角设置里面把7通道的舵量设置到百分之0

楼主:
接着把三段开关打上来调节舵量使舵臂能按到开关,多打几次开关保证每次都能按到位,开关上下分别控制ok键,开关机键。舵量如图,自己调节

楼主:
然后就可以把相机装在飞机上测试了。想用遥控器控制拍照录像的可以自己改一下,成本又不贵,一个舵机也就十块钱。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基本一看就能自己动手做出来。有好的意见可以提出来。谢谢
狼哥射精能不能射精

网友A:
山狗可以上电自动开机自动录像,我不飞时就用山狗当行车记录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可以上电自动开机自动录像,我不飞时就用山狗当行车记录仪用

这样就可以拍照了,在天上想录就录想拍就拍

网友B:
制作好后把舵机插在接收机三段开关通道上面,我用的天七七通道,三段开关打到中间,通电让舵机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好后把舵机插在接收机三段开关通道上面,我用的天七七通道,三段开关打到中间,通电让舵机回中 ...

有什么建议

网友:
好好好,简便易行。

网友C:
楼主,地面也看不到现在是不是在录,或者是什么模式吧?万一这个在空中有一次操作没成功,那不就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地面也看不到现在是不是在录,或者是什么模式吧?万一这个在空中有一次操作没成功,那不就乱了吗。

图传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录像的时候有一个红点在闪,你看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录像的时候有一个红点在闪,你看视频就明白了

哦哦,山狗有这个显示,比较方便。我用小蚁,画面里没有显示的

网友D:
简单实用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的好东西

谢谢支持

网友E:
请问山狗如何视频输出,我的接图传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山狗如何视频输出,我的接图传没法用

山狗av输出接图传发射输入就可以了,不显示就把地线也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山狗av输出接图传发射输入就可以了,不显示就把地线也接上

接了也不显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了也不显示。..

山狗有没有设置tv模式,设置了tv模式相机屏幕就黑了

网友(2016-11-27):
66666666,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以前我这样想的,但是不好固定

网友F:
这样就没办法装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没办法装云台了

已经装在云台上了,直接两条扎带固定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

网友:
高手如云,拿币学习

网友:
楼主脑洞大开,舵机一物多用,给大家好多启发。

网友G:
装不上云台啊 卡住了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不上云台啊 卡住了2333

看看你怎么装的

网友(2017-01-05):
引用 楼主:
然后就可以把相机装在飞机上测试了。想用遥控器控制拍照录像的可以自己改一下,成本又不贵,一个舵机也就十 ...

经济实惠,好东西

网友:
经济实惠,好东西

网友:
也是有才之人

网友H:
装相机电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相机电池麻烦

相机电池没有装上就不用拿下来了,动力电充电

网友:
顶一个!为了牛币!见谅

网友(2017-02-11):
厉害了  我的个神啊

网友:
这也可以,好吧,服了

网友:
简单又好做,真是太66666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神,牛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路过而已看看。

网友:
安用但还不完美

网友J:
請問 如何 在 apm飛控 直接安裝舵機 ,做 釣線用的 ,開關設哪一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 如何 在 apm飛控 直接安裝舵機 ,做 釣線用的 ,開關設哪一動?

没明白你要问什么,接收机多余通道接舵机了

网友J:
想直接用ap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直接用apm控制

那还没有弄过,你搜索下其他帖子吧

网友(2017-03-15):
我这在考虑这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K: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道 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道 性能如何

使用没有问题,已经装上用了

网友(2018-05-30):
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
感觉这个可靠性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