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P Racing F3 飞控 无法连接CF调参软件

楼主(2016-10-01):
求教大神们,SP Racing F3 飞控 硬件装好连上USB线后,蓝灯长亮,红灯慢闪,CF软件提示“- 在 10秒内没有接收到配置数据,通信 失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新装硬件无法正常连接的提示,请问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爬了一下帖子,没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法,在此开帖求助了。。。 SP Racing F3 飞控 无法连接CF调参软件 软件 作者:huochai0814 8490

网友:
卸掉cp2102的驱动 重新装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A:
驱动有黄色,先把驱动问题解决了。

网友:
没用过F3

网友:
不懂不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黄色,先把驱动问题解决了。

怎么安装

网友:
安装驱动
建议先看看泡泡的视频,穿越地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85&highlight=F3
搜索cp2102的驱动 下载,选择手动安装,跳过数字签名,应该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2017-01-02):
同样问题待解决

网友:
win8下面让系统自动安装驱动就OK了!

网友(2017-02-08):
驱动没有装好,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