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机架

楼主(2016-10-01):
论坛很多人自己画机架做四轴,看多了,心也痒痒了。想问问盆友们,自己画机架需要学习些什么东西呢?在这方面完全是小白,机架要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cad呗……

我想知道的是机架的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机架的设计思路

思路在你心里,问别人怎么回答你。你想折叠就折叠,你想大轴距就大轴距,航拍的,植保的,穿越的,闹着玩的等等无限想法无限思路!

网友:
制图,结构

网友:
主要是制图和结构分析

网友:
可以把飞控 电池电机等尺寸有个大致的估计,在设计机架

网友:
不是瞎画的

网友:
高端点专业点就学CAD制图,屌丝一点就买点工具手工制作比如手枪钻、刻刀、尺子等用得上的工具,想好大概的结构手画最后加工。最简单的是做个中心版,折叠件和紧固件电机座买成品,再买上整根碳管自己切割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就是两片碳板中间夹上铝柱,然后用管夹或者其他东西把机臂固定在中心板上。只要保证结构结实稳固,就能飞起来。
说难也可以难,比如在结构坚固的基础上如何做到轻量化(植保机就不用考虑这点了),比如如何让安装调试更简便,运输更方便,如何让气动效率更高等等。
剩下就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问题了,比如飞控、gps、电池等等设备如何安装,给它们设计相应的安装位置。走线也要考虑到如何做到简洁和安全。还有就是如何安排飞机上的电子器件,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干扰。
更进一步,就是外观了。外观尽量协调美观,不头重脚轻,不头轻脚重。

以上是我自己设计机架的一点心得体会,很难在此一一列举出来。建议楼主直接开始构思和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会慢慢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上面说的你也就都照顾到了。
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