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铝合金600mm四轴

楼主(2016-10-01):
原来用1MM铝合金做的机架,空机架500g,电机飓风2810 750KV,好赢白金30A电调,APM2.8,挂上4S6200mha电池,起飞重量2000g,飞飞玩还可以,但装上云台(自做的云台)和相机(卡片机),整机重量2500多克,飞几分钟后电机温度大概有60度,看看大神有好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
严重超重

网友:
改用碳纤架。

楼主:
谢谢,改成碳纤维的六轴,再增加两个电机和电调,这样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
2810就只能呵呵,不上不下,电机重,效率低

网友:
换电机吧   大疆的E800不错

网友:
太重了吧,2810看参数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6-11-09):
引用 楼主:
谢谢,改成碳纤维的六轴,再增加两个电机和电调,这样成本要低一些。

把四个脚架换了,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改成碳纤维的六轴,再增加两个电机和电调,这样成本要低一些。

这是银色的艾菲铁塔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