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在手机上模友之吧不能签到了?

楼主(2016-10-01):
前几天都还可以,就是昨天晚上才发现找不到签到的版块了???

网友:
下载新的app右上角就有签到。

网友A:
请下载新的手机客户端,里面签到很方便
签到在首页的右上角,点击即可完成签到

手机客户端扫描下面二维码(iOS和安装系统通用)

因为客户端还没有上传认证文件,苹果手机需要按下图设置一下

网友:
4楼正确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下载新的手机客户端,里面签到很方便
签到在首页的右上角,点击即可完成签到

狼哥,发现个新版app签到的问题,新版app签到是能提示“已签到”,但是在电脑上进入签到页面查看,并没有签到,还需要再签一次,相应的牛币奖励也要到网页里签到才会有。不知是不是bug。

网友:
最近版可以啊

网友:
换新版了。。。。

网友:
换新版本

楼主:
已经重新下了,是有签到的,但是点不动,其它的都可以点得动,就是签到两个字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