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七控apm玩不了悬停模式

楼主(2016-10-02):
apm设置一个档位的飞行模式是悬停模式,结果从该档位起飞的时候,飞机在空中来回漂,根本停不了,还需要遥控控制位置,更别提自动悬停了。怎么解决?

网友:
自动pid吧

网友:
1.检查GPS方向和机头方向基本一致,夹角尽量小

2.确认使用了外置罗盘,并且罗盘重新校准

3.确认GPS远离电调电机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罗盘没有校准好,先按照楼上看看是否内置还是外置罗盘,然后重新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罗盘没有校准好,先按照楼上看看是否内置还是外置罗盘,然后重新校准下

外置罗盘,以前还好,有一段时间没玩了

网友:
不懂帮顶     不懂帮顶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顺便学习一下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