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6-10-02):
1、apm外置gps搜不到卫星,连接地面站提示无服务
2、apm无法实现悬停。在室外离地高度1m开启悬停模式,飞机在空中来回漂移,无法稳定到一个位置。怎么处理?

网友A:
gps没信号肯定会飘,飘着飘着就飘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没信号肯定会飘,飘着飘着就飘走了

搜不到卫星咋办?

网友B:
首先检查GPS连线看线序是否有错,同时检查连线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再看地面站有没有禁用GPS,正产情况下可以在室外链接地面站看能不能搜到卫星或者看GPS卫星指示灯亮不亮,不亮说明GPS可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GPS连线看线序是否有错,同时检查连线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再看地面站有没有禁用GPS,正产情况下 ...

搜到星为什么还会漂移?

网友C:
gps精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精度不够高

那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

你用什么gps

网友:
精度不高换质量好的GPS,现在淘宝有一些假的和质量不好的,定点就飘画圈,还是要买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gps

6h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6hGPS

精度不够,用m8n的

网友:
看看接线对了嘛  正对正  负对负     tx rx 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