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PRM-02在APM2.6飞控上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10-02):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飞控是APM2.6的,在接上乐迪PRM-02后回传信息中无电压显示,但其它显示正常,是否一定要用APM2.8的飞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谢谢,以后一定注意。

楼主:
对不起各位大侠,由于要外出,5号回来后按照“论坛小喇叭”老师的要求,把我的问题用图片等形式详细的发上来,再来请教。谢谢!

网友B:
1.要使用乐迪的OSD回传模块,首先你要有电压电流计

2.有了电压电流计,你要在MP里面正确设置电流计型号,比如404

3.遥控器升级到最新版的固件

123都搞定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要使用乐迪的OSD回传模块,首先你要有电压电流计

2.有了电压电流计,你要在MP里面正确设置电流计型号, ...

牛人老晋,能问你问题吗,为什么牛币兑换,提示我是商家,兑换不了呢

楼主:
谢谢六楼,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