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 700mah FPV 电量測試中

楼主(2016-10-02):
(图片)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在測試小電池推動fpv可以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小电池是7.4v 700mah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电池是7.4v 700mah 的

急切想得知结果!自组了2S13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切想得知结果!自组了2S1300 的。。

沒有问题的你的电最小fpv 30mins ,在不飞的 情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问题的你的电最小fpv 30mins ,在不飞的 情況下

我是固定翼用。。。难道飞远距离用电不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问题的你的电最小fpv 30mins ,在不飞的 情況下

我之前装在车上玩,加了个4*4的小风扇吹风散热,大概20分钟左右3.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固定翼用。。。难道飞远距离用电不同么?

我用這电只供fpv 發射用不是用來飛的。飞我是用4s1500mah.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测完了发射会烧吗?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发射机的热量一定很可观吧。

网友:
飞起来测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這电只供fpv 發射用不是用來飛的。飞我是用4s1500mah.

我也是想单独用这个2S电池供电。。。。意思是,飞远了会更耗电么???

网友:
楼主是担心电压不稳定导致图传失效么?好一些的图传工作电压是7V~28V,也就是说支持2~6S电池。这种图传直接连到分电板上就行了呀。
如果是创新科这种12V的,用一个BEC也可以了。4S电池最低放电到3.6V的话电池组也有14.4V,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保证图传的12V稳定的。如果增加了单独电池供电,对飞机来说不是额外的载重么,不是降低了续航或者灵活性么?
只要飞机电池组有电还能飞,图传的电肯定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单独用这个2S电池供电。。。。意思是,飞远了会更耗电么???

我觉得图传耗电量只和发射功率有关,发射功率如果是定死的200mW之类的又不会随着距离变化,耗电量基本不变的吧。毕竟图传是单向发射,没有啥回传调节功率啥的,毕竟才200mW,和飞机四个电机1500W功率的耗电量来说,根本不算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图传耗电量只和发射功率有关,发射功率如果是定死的200mW之类的又不会随着距离变化,耗电量基本不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