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问题

楼主(2016-10-02):
自动调参后,飞机解锁后轻推油门,机子抖动的厉害,什么原因呢?

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3422492\QQ\WinTemp\RichOle\U_39F%%2T][%T0K`~YV}4PM.png

调参好之后试飞的PID

网友A:
重新调吧,不要过分相信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调吧,不要过分相信自动调参

需要回复默认值么?现在机子抖的不敢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回复默认值么?现在机子抖的不敢起飞

如果默认参数还可以就回复先,在调。调好了如果感觉不好直接取消不保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默认参数还可以就回复先,在调。调好了如果感觉不好直接取消不保存就好了

回复默认值之后,还需要校罗盘、油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默认值之后,还需要校罗盘、油门么?

那个是重刷固件才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重刷固件才要做的

在哪里回复默认值呢?

网友:
把默认值参数填上就行了,记得写入

网友B:
上面那一排P控制的是飞行器相应摇杆操作的程度,值越高,你动摇杆姿态改变会越犀利,或者说能飞的更暴力。抖的话是不需要动最上面那一排P值,你需要把油门加速度的P适当减小

网友:
自动调参有时候会超调的,你这个参数很不稳定 说明调参失败了,恢复为默认的再来吧,或是手动试下调参

网友:
恢复默认值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排P控制的是飞行器相应摇杆操作的程度,值越高,你动摇杆姿态改变会越犀利,或者说能飞的更暴力。 ...

那要是油门反应迟钝要调哪个呢?

网友(2016-11-01):
新手,求助哪里有下载APM升级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