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调电源线用的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6-10-02):
我看大部分电调的电源线都是22AWG-18AWG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太细了会不会影响放电效率呢?有没有必要换16AWG的?电池进线用多大的呢?求大神科普下 万分感谢

网友:
选比电调支持最大电流的大点就好了

网友:
电调的线厂家是配好的 没必要担心

网友:
80A 12号
30A  16号
20A  18号
12A  20号
穿越机电调,你要玩的爽,经常满油门飞,就对线损要求高。
用原配的线最好,别追求一点点的减重去换小一号甚至小两号的线。

网友:
一般的都是18号硅胶线

网友:
原厂线足矣,但要尽可能的短。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看来我的去换16号的线

网友:
如果长期暴利飞的话,根据载流量表选择小一号的线材,比如说你查下来是18AWG,你可以选择16AWG,一定要看看载流量表

网友:
电源线用14号吧或者12号,细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