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火makerfire Blheli_s 30A穿越机电调测评

楼主(2016-10-06):
平常一直听群里大神说blheli_s 比blheli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驱动电机顺滑如风,没有一丝杂音,这次测试终于可以试试blheli_s有没有大神说的那么神。。。

开箱:
照例还是表格:
(图片禁止商家转载)

    电调重量控制的很不错,单电调9.3g,去掉线之后5.7g,剪断信号线到10cm之后只有5.2g,和银燕lightning系列一样。(ps:210轴距穿越机信号线留9cm是最合适的长度)    但是建议makerfire厂家和银燕一样,直接预留焊盘和热缩封套,送(其实不送都没事)三根硅胶线,省去先把电调原装线焊下来,再焊电机线的步骤(毕竟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直接焊电机)。还能省下来焊线,包热缩封套的人工。既方便模友,又能降低价格。

  对比另一架的乐天20a,小电调装机就是方便信号线如果可以改成硅胶线,那就更好了。。。)
  blheli固件最方便的就是能调电机转向(当然这功能在blheli10.x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电调自带的固件版本是16.3,前两天16.4更新了,果断升级。然后把报警音量调到100,Beacon delay调到1分钟。一分钟不动油门电机自动报警。
     bls的调参界面

bls固件的优点就不用我赘述了:响应迅速,驱动效率高......
开箱完总结下电调的优点:
1.体积足够小,可以适应各种条件的机架。
2.回流焊的质量过关,元件贴的很整齐。
3.洗过板子,让人看着就很舒服。
在blheli_s固件的加成下,创客火30A是一款值得购买的穿越机电调。

美中不足的是,电调热缩封套包装比较仓促,没有完全缩紧。(上边的电调是我重新热缩过一次的)
电路板和银燕一样也没有处理掉毛刺。希望厂家可以改进。

最后放两张主要零件的高清大图
东芝2R703 MOSFET

EFM8BB21E16G主控

mosfet驱动芯片

最后的最后
   在国内电调好盈,银燕,ztw占据主要市场的时候,知名度不高而价格优势不大的厂家很难占据很大的市场。不知道makerfire可不可以弄个价格便宜的分电板大小的四合一电调
(虽然黑蚁飞塔出了这种电调,但是价格。。。),再加两个输出焊盘,一个5v输出给飞控供电足够了,可以极大的简化布线。。。没准能来个弯道超车呢?

                                       ©1997-2016 Myth.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A:
飞盈乐佳好像要出款分电板四合一电调,前段时间微信公众号还发了个调查表呢。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盈乐佳好像要出款分电板四合一电调,前段时间微信公众号还发了个调查表呢。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啥价

其实这种全自动化制造的电子器件成本真的不高。。。
尤其用blheli这种开源固件的电调,按着原理图画个板子找个本科生就行。
成本主要是元件,还有制板的时候出问题导致报废的板子。。。
都是暴利啊。。。
四合一电调定价200才合适。。。不高我觉得飞盈佳乐不会这么良心。。。

网友B:
反对六楼说法,本科生做硬件大多达不到商品的品质,更别说做电调这种大电流的东西了,而且四合一电调,真的没有那么好做的,需要钱和设备!但是目前电调市场的确太混乱了,虚标乱标问题严重,不达标的更是一堆堆,希望厂家在暴利时候真的要做到产品优良。无可否认,这是比拼做工和硬件选型的电调时代,随便刷BL就搞定了,但是竞争大,各种手段……唉,今天已经连续坏了两个大力BLS的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对六楼说法,本科生做硬件大多达不到商品的品质,更别说做电调这种大电流的东西了,而且四合一电调,真的 ...

兄弟可以把你产品遇到的情况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对六楼说法,本科生做硬件大多达不到商品的品质,更别说做电调这种大电流的东西了,而且四合一电调,真的 ...

呃。。加个定语。。。工科985毕业的本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加个定语。。。工科985毕业的本科生

你来找一个985工科生来做一款四合一电调,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以把你产品遇到的情况分享出来

没啥情况,近期推出      因为硬件不是本科生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来找一个985工科生来做一款四合一电调,试试看?

毕业几年的或许可以,但是在读的本科生肯定没有这个水平,即使做出来,也是不靠谱,不能商品化,只能处于实验阶段。我告诉你,这款评测的电调就是在读本科生做得,你敢买吗?  这玩意需要技术经验积累的。而且,需要钱!!!

网友:
blheli-s据说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