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wookong飞控版本

楼主(2016-10-03):
大疆wookong飞控现在发现大家说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V2,还有一个是黑木耳版,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分辨具体是哪个版本啊,有没有了解的魔友赐教一下啊。请你吃烤串

网友A:
黑木耳:WooKong-M飞控是大疆公司第一款成熟的面向商用及工业用平台的飞控系统,集成了高精度的感应器元件,运用了先进的温度补偿算法和工业化的精准校准算法。

网友:
NAZA-MV2为第二代Naza产品,在V1的基础上硬件结构做了优化,极强的扩展性能,支持ZenmuseH3-2D/NAZA OSD/NAZA蓝牙模块/IOSD/地面站。

网友:
网上截屏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搞不灵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木耳:WooKong-M飞控是大疆公司第一款成熟的面向商用及工业用平台的飞控系统,集成了高精度的感应器元件 ...

意思就是黑木耳就指的悟空,V2就是naza  v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黑木耳就指的悟空,V2就是naza  v2?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貌似wookong的GPS也有两个版本,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不对,我又仔细查了一下各方资料,wookong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黑耳朵,一个是V2,最明显的区别在GPS上,黑耳朵是带黑边的,V2是GPS上边的后缀是V2,还有就是插接件,黑耳朵是一个护套,V2是和naza系列一样的注塑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