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极翼飞控的好处

楼主(2016-10-03):
本人新手,对开源飞控不了解,估计也操作不起来吧,想问问前辈们极翼飞控如何?稳定性和安全性会比开源PIX、APM等的飞控好吗?

网友A:
P2几百起降仅一次抽风,PRO百来个起降没问题。

网友B:
性能还可以,速降容易抽风,不过售后是杠杠的

网友:
山寨飞控

网友:
不是说p2就是简化版的pix么

网友C:
手感很肉,适合航拍

网友:
就是可以消费掉更多的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很肉,适合航拍

主要就是用来航拍,而且对抗风和稳定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还可以,速降容易抽风,不过售后是杠杠的

速降容易抽风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几百起降仅一次抽风,PRO百来个起降没问题。

预算上P2por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降容易抽风是什么意思?

降落速度快了会抽风,载重大的情况下可能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速度快了会抽风,载重大的情况下可能炸鸡

那我明白了,之前我用APM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靠自动降落

网友D:
如果是才打算入航拍的话推荐买台便宜的naza  lite刷v2或者直接买naza  v2练练手,毕竟naza v2可是新手的福利,不需要太多设置。当然也只能用来练练手了。。。。naza系列的飞控对gps要求非常高,gps信号不好好多事情都干不了,而且无法自己返航,所以根据当地情况考虑入手
p2是款非常不错的飞控,调参也不是特别复杂,我弃固定翼坑转航拍后第一个飞控就是p2,稳定性非常好,抗风也很好,但是快速上升或者下降时会剧烈抖。。。特别是降落,小心点就行了
apm   pix。。。调不好绝对炸机,调好了超越一切飞控,这个嘛看情况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才打算入航拍的话推荐买台便宜的naza  lite刷v2或者直接买naza  v2练练手,毕竟naza v2可是新手的福 ...

上升不抖,主要是降落,而且掉高我实在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才打算入航拍的话推荐买台便宜的naza  lite刷v2或者直接买naza  v2练练手,毕竟naza v2可是新手的福 ...

谢谢你的指导,学到很多东西,哈哈

网友(2017-01-11):
我今天装了p2pro 还没快速降低过 gps模式很好用

网友:
自稳的话要慢慢来 就是肉 我用来航拍刚刚好

网友:
P2手感很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