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s摇控器改内置锂电池.

楼主(2016-10-03):
材料.1500锂电池×2
1A锂电池充电模块×1
充电宝升压模块×1(把usb接头用电烙铁拆了,记得用万用表测出正负极)
然后把两个电池并联一起正负接在充电模块的B+B-

充电摸块OUT位置是输出,接在升压模块里。

这个编辑编乱了看这个FS-i6s电池改装内置锂电池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79760&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楼主:
等下更新

网友A:
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更新

楼主:
FS-i6s电池改装内置锂电池

材料.1500锂电池×2(这个刚刚能放下)

1A锂电池充电模块×1
充电宝升压模块×1(把usb接头用电烙铁拆了,记得用万用表测正负极)
然后把两个电池并联一起正负接在充电模块的B+B-
充电摸块OUT位置是输出,接在升压模块里。

焊好装上之后的成品

楼主:
充满能待机10多个小时

网友B:
怎么知道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C:
升压模块纹波大,建议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电池有没有电

要知道的话加个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模块纹波大,建议慎用。

不懂。

网友D:
电池直接遥控即可,i6s输入电压最大可以承受9v无需升压模块,电压报价再遥控里设置成2s就可以了,很方便的,无需如此,复杂的改造

网友D:
只需接个线出来,很简单

网友:
然后电压界面处RX电压如此设置就可以了,方便不,而且大c数电池用a6充电速度可比你usb快多了,真是充电1分钟啪啪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直接遥控即可,i6s输入电压最大可以承受9v无需升压模块,电压报价再遥控里设置成2s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

可以吗,我问卖我摇控的只能4-6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问卖我摇控的只能4-6v。

你看我的烧了么,哈哈,放心用吧电池2s托托的,电路我都拆机研究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我的烧了么,哈哈,放心用吧电池2s托托的,电路我都拆机研究过的

你用的2S尺寸给我下

网友:
同i6s帮顶,顺便问问咋加功放

网友E:
我的i6直接用的1s电池 挺好的

网友:
不错,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怎么知道还有没有电

网友:
好像挺棒的呢,问题是遥控器这待机十个小时,飞机只能飞一个小时,有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i6直接用的1s电池 挺好的

1S?  不是吧   电压会不会太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S?  不是吧   电压会不会太低?

不会的 很正常 用的手机电池 很耐用 刷10通固件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 很正常 用的手机电池 很耐用 刷10通固件妥妥的

    4.2V遥控器都在报警了  怎么用啊,,,,,            十通道确实好用 尤其是六种飞行模式

网友:
轻轻地化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2V遥控器都在报警了  怎么用啊,,,,,            十通道确实好用 尤其是六种飞行模式   ...

要进工程模式设置报警电压 我忘记设置多少了 我也是看着别人改的 不过确实简单方便

网友(2017-02-27):
真不明你们为什么都想改锂电,买镍氢电池不好吗?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充电慢,其它都是优点.我四只遥控都是用镍氢电池,低自放,放它一头半个用还有1.37V一个电,充满是1.45V.

网友:
这控如何?新人想入

网友(2017-09-14):
我的也是这个,直接就上2s了,也没见出问题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D:
只需接个线出来,很简单

直接可以接2s?我查了6206最大支持6v啊

网友(2019-08-02):
直接2s7.4v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