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两轴云台坏了

楼主(2016-10-03):
真奇怪,无炸无修,就是挂在多轴上连着多轴一起闲置了一段时间,今天拿出来通电,发现云台不动了。板上常亮蓝灯与绿灯,查说明书说绿灯常亮是电机输出端有短路或电流过大现象。拆下云台用稳压电源单独通电故障依旧,但其工作电流只有77ma,通电后电机会发出很轻微及很短暂的一点声音就没动静了。重刷主控与电机固件无效。连接软件后会显示出三维相机的图案。但转动云台软件里没有相应的云台转动画面。
放大镜检查板子焊点都无虚焊,但还是自己补焊了输出部分元件焊点。所有云台连接线均用万用表测了无断路,电机三相引出线各绕组之间也是正常。通电测板上5V稳压电路及3.3V稳压电路的输入与输出也正常。姿态板拆开也补焊了输出引线并检查了引线是否断路。

求解能修吗?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能返厂维修吗

网友:
没玩过飞跃的,帮顶

网友A(2016-12-19):
单独吧电机接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吧电机接个电调试试

电机都是好的。可以肯定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都是好的。可以肯定问题在主板上

实在不行找厂家修吧,要么就买快开源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