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2w功放损坏维修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6-10-03):
2.4g2w功放损坏,输入5v指示灯不亮不工作。该怎么检测哪里坏了,能维修吗,不能维修是不是买个模块换上就好了?

网友:
坏了就换

楼主:
你是土豪

网友:
直接换,这玩意没啥修的。淘宝有便宜的功放模块

网友:
论坛有互助平台,那里有高人,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设备维修]【模友之吧】航模维修官方互助平台~~~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1930&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维修]【模友之吧】航模维修官方互助平台~~~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 ...

手机端在哪里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维修]【模友之吧】航模维修官方互助平台~~~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 ...

找到了

楼主:
模块型号

电压测试

有大神会修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端在哪里进入

手机安装论坛APP,右上角签到,旁边有个放大镜,搜索帖子即可

网友:
没办法修的,射频的东西都是定制,进口的。不像电阻什么的只要堆进去就能用

网友B:
直接供电是不会亮灯的啊,同时输入端玩有信号输入灯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供电是不会亮灯的啊,同时输入端玩有信号输入灯才会亮

确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