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拍机用穿越机电调,会怎么样

楼主(2016-10-04):
如题,求解,谢谢

网友:
没毛病啊

网友A:
这种专门为穿越而生的穿越电调装在航拍机上肯定弊大于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门为穿越而生的穿越电调装在航拍机上肯定弊大于利

为何如此说呢?求教。。我个人是认为利大于弊的  毕竟轻量化啊。

网友: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何如此说呢?求教。。我个人是认为利大于弊的毕竟轻量化啊。

个人认为吧,就像笔记本跟台式电脑一个比喻,我也没对比过,

网友:
穿越机的电调用在航拍上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吧,就像笔记本跟台式电脑一个比喻,我也没对比过,

现在电调做小,但并没阉割其最重要的特性啊。。最重要的载流能力、极限耐流俩个参数,对比体积大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我个人而言,选择大的电调,仅仅因为它散热效果好以及价格便宜了。。

网友:
穿越偏反应速度
航拍一电机定速稳定

网友:
散热好
在电源处加个大电容 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流小,直接烧

网友: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各有所长一个追求速度,一个追求稳定,就比如轿车用越野车轮胎一样的道理。

网友:
无所谓总在什么地方,只要电机,电调,电压和桨能搭配上,电调的电流够用就行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使用吧! 除了散热不好其他没问题! 而且航拍不一定电调发热。

网友:
电调更换没毛病的 ,放心吧,只要是A数对,没事的,尤其是更换BL固件程序的电调对多轴是有益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