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的电芯怎么样

楼主(2016-10-04):
还有问下600kv用6s电池行吗
飞四轴用25C够吗

网友:
600kv用4s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c不够

要多少c?

网友B:
没用过,只用威能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少c?

4s飞的话要35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只用威能量的

威能量的可以吗

网友D:
不行,我买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我买过,不好

有推荐吗

网友:
森德动力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能量的可以吗

一直很稳定

网友E:
曾经买了一堆,然后全部退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买了一堆,然后全部退贷,呵呵

我买过三次  第一次买了四片5000mha的 还可以 之后买了两次 都不怎么样了

网友:
电芯,只要是正品,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