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地面站显示无gps,在室内应该显示无定位才对,是.....

楼主(2016-10-04):
我的四轴前一段是时候碰了一下, 地面站就显示无gps,在室内应该显示无定位才对,是不是我的gps有问题了,我的是8n gps,请哪位赐教,有沈阳的就更好了
电话
13940544681

网友:
搜到星就走了

网友:
GPS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室内也可以搜到几颗

网友:
拿出去试试!!!!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看在室外能搜到星不

网友(2017-02-27):
我的情况同你一样,地面站无GPS选项,而且飞控上蓝灯常亮

网友:
我的情况同你一样,地面站无GPS选项,而且飞控上蓝灯常亮.

网友(2017-09-28):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同你一样,地面站无GPS选项,而且飞控上蓝灯常亮

您好,我想问一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