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个好飞得纸飞机

楼主(2016-10-05):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先画个草图
厂里的消防安全制度被大风刮下来了,量了下尺寸可以废物利用,把图按尺寸画到板子上 ,必需花标准,不然切出飞机两翼不对称

楼主:
想看更新的举下手,回复下,顶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
别卖关子,等你更新

楼主:
沿线切一刀,不要切透

楼主:
正面一刀,反面两刀

楼主:
切完可以折叠成这样

楼主:
有点飞机的样子了

网友:
路过帮顶{: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楼主:
可以向划刀一面外折也可以内折,但是外折以后不美观,有一道沟,我是向内折的,内折需要将断面修成槽,这出来是不是比较美观

楼主:
切出并修好舵面,然后透明胶或纤维胶加固,纤维胶感觉有点重,我用透明胶贴的

楼主:
然后热熔胶将v槽粘上,是最宽的底部大约180mm,在鸡翼上合适位置开两个舵机孔,放上舵机试试,哇完美!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

楼主:
电机应该怎样按呢,据说还需要上仰角,摩友们帮想个办法呗
未完待续……

楼主:
手机发帖辛苦呀,模友们鼓励鼓励,帮顶起来

网友:
不明白这种纸飞机是怎么产生浮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