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请教泡泡老师校准不了指南针?

楼主(2016-10-05):
APM2.8  M8N(权盛家)地面站是刚升级完的最新 1.3.41 ,固件版本 3.2.1     指南针校准到第三轴就断了,出现错识提示,试了无数次均不能通过,请教老师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USB接的,无数传,但可确定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A:
那个版本的固件?那个版本的地面站?那种飞控?

网友B:
换地面站的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的固件?那个版本的地面站?那种飞控?

APM 2.8, 地面站是刚升级完的最新 1.3.41 ,固件版本 3.2.1,最多时校准到还有两个白点了,结果还是错误了.无论从哪个轴开始校,第三轴必断,晕死了,求高人大神搭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地面站的版本就好了

第一次校时没升级,也是一样过不了??不知哥们这版本怎么回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校时没升级,也是一样过不了??不知哥们这版本怎么回滚啊??? ...

我之前都是你这样的,不过后来换了一个2.9几的版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是你这样的,不过后来换了一个2.9几的版本就可以

明天试下

网友:
联网试试,我也是全盛家的,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旧版的,搞定了

我也试了一下,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了一下,还真是;

呵         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旧版的,搞定了

我也是权盛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在哪里下的哪个版本啊? 我也想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权盛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在哪里下的哪个版本啊? 我也想下载~~~~~ ...

你下个社区版的也可以的,http://www.playuav.com/article/36,好像只要不是最新的那个42版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