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433直连方法,简单,方便,

楼主(2016-10-05):
1.
玩FPV的自然少不了433增程,分享一下433和控直连方式,不需额外供电3S锂电池一体供电1000mAh爽飞40分钟。

2. PPM直连3根线就好,看图

3.接下来说一下供电遥控器控电盒那两个方盒原本是放晶体的,刚刚好可以用来
放平衡充口

4.接下来就是接线,开控

5.合控通电大功告成 ,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电源线焊控开关上去,更方便

基本没差,电池上去就通电然后直接开控

网友B:
简单实用的方法,一个字,好!

网友C:
我的D10用PPM接433有干扰……
最后只好用转发了……

网友D:
老天六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的方法,一个字,好!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天六也可以啊

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10用PPM接433有干扰……
最后只好用转发了……

没用过其他控,是不是遥控器要设置一下模拟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其他控,是不是遥控器要设置一下模拟器模式。

跟设置无关,D10一插教练孔就是ppm输出……

网友E:
哈哈,,,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天6玩模拟是直接打开控的。不需要设置的,,,我就猜想这个应该也可以转433吧。。。看来我猜中了。。不过,这样。。。。我的是天6A 2.4g的,,,2.4g模块也工作着,,会不会有耗电,发热,还有干扰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天6玩模拟是直接打开控的。不需要设置的,,,我就猜想这个应该也可以转4 ...

我觉得会有,因为你也说了 2.4g模块也还工作着,我的是72MHZ的晶体控 干扰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