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到这里一直没办法下一步

楼主(2016-10-05):
各位模友帮我看看,CC3D飞控地面站一直卡在这里不能下一步什么情况?
重启了N次电脑了。还是不行。
第一步点了UP之后,进度条到了一半插上CC3D的数据线,完成固件升级,点下一步,就到下面这个画面,然后就死在这里了。。。
是什么原因呢?
一步一步截图:

网友A:
泡泡教程里面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板子校验不成功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B:
我记得以前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是刚开始之后,把USB拔下来一下,然后再插进去。我一直都这样用,可以用的

网友C:
点之前扯线,进度条跑满之前把线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是刚开始之后,把USB拔下来一下,然后再插进去。我一直都这样用,可以用的

另外一块这样是有用的,这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之前扯线,进度条跑满之前把线插上

就是这样干的,这块就是不行

网友D:
在升级没到头之前,拔下UsB,然后再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升级没到头之前,拔下UsB,然后再插上

没有用

网友E:
要么板子不行,要么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板子不行,要么驱动有问题……

驱动的话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教程里面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并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干的,这块就是不行

那不知道了,可能板子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F:
短线重新刷固件 短线重新刷固件 重复几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线重新刷固件 短线重新刷固件 重复几次就ok了

好吧。。。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