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新功能是啥?

楼主(2016-10-05):
大家帮忙看看,F3刷了BF3.0之后多了一个“FPV ANGLE MIX”……请问这是啥模式?如下图……
请问这个是什么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图这里……“Voltage Scale”该设置成多少V?
就是这个该设置成多少伏?
??

网友A:
FPV摄像机角度补偿:
简单的来说,就是穿越机的摄像头一般都是朝上一个角度。这个摄像机角度轴线和机身轴线有一个角度。
如果飞机以机身角度横滚,那么从你的摄像头里面看出去会混合一个俯仰角度进去,因为两个轴线不重合嘛。
这个选项要配合CLI命令
set roll_yaw_cam_mix_degrees =   设置范围是0~50

可以查看一下这个视频就很容易理解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eaINFpvow

或者看一下约书亚大神的解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cWxHIH378

需要科学上网,过几天有空搬运一下。

Voltage Scale  字面意思是电压缩放系数,当你的电压显示和实际的电压误差太大的时候,需要使用这个参数来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摄像机角度补偿:
简单的来说,就是穿越机的摄像头一般都是朝上一个角度。这个摄像机角度轴线和机身轴线 ...

谢谢飞鸟,我马上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摄像机角度补偿:
简单的来说,就是穿越机的摄像头一般都是朝上一个角度。这个摄像机角度轴线和机身轴线 ...

网友:
不懂,以后慢慢会懂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