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译】使用黑盒子记录来进行基本的PID调试

楼主(2016-10-06):
原贴地址  https://oscarliang.com/pid-tuning-blackbox-basics/

使用黑盒子记录来进行基本的PID调试

在这篇帖子中我会分享我是如何通过Blackbox这个功能来调整PID参数,只需要按照一些简单和基础的步骤就可以把PID参数调整好。
PID参数调试是穿越机和多旋翼飞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还是用那些老方法,比如通过观察你镜头里面的图像是否有震荡,或者飞行是否一条直线来调试PID的话,这种方式更像是一种竞猜游戏,需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猜测,不断的去试错。

调试PID的新方法?
在《Blackbox设置指南》(译者注:E文,https://oscarliang.com/setup-blackbox-cleanflight/)中,对于如何在你的穿越机上进行Blackbox的基础设置有很详细的指导。
如果你对一些PID的基础调试还有很多没有理解的地方,那么你需要阅读一下这个《理解PID参数对于多旋翼飞机的作用》(译者注:E文,https://oscarliang.com/understanding-pid-for-quadcopter-rc-flight/ 或者参考我之前翻译的Cleanflight的官方教程)
重要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把我获得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或者一些便捷的方法,请在帖子下方留言,我非常乐意能够给我更多的意见。在这种知识的分享中大家都能有收获。
我实在是有太多的PID调试经验想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了,但是我希望用一些简单的来起个头,有一点你需要明白,PID调试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调整和积累经研究。

我们需要在Blackbox里面记录一些什么?
我的飞行测试很简单,都要不了一分钟就能完成。当然你也可以在平时的飞行中记录,然后从以下这些飞行状态中去分析:
我通常的步骤是:
1:选择手动模式
2:悬停,然后往前飞几秒钟
3:左右横滚(大约45°角度)几次
4:做一些360°横滚
5:前后俯仰(大约45°角度)几次
6:做一些筋斗
7:左右自璇(大约45°角度)几次
8:做一些360°自转

通过以下步骤来分析Blackbox的数据

常规性能检查
在进行PID调试之前,我通常都会先检查一下电机的输出。我需要确认飞机是否能够正常的飞行,否则收集到的Blackbox数据很可能是无效的。
我会查看飞机悬停时的数据,每个电机的输出是否在相近的水准上,如果不是,那么你需要检查以下问题:
1:你的飞机重心是否在机架的中心?
2:你的电机和桨是否存在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后部电机比前面两个电机工作的更吃力,说明你的穿越机的尾部偏重,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池偏离机架中心太多造成的。
上图中黄色箭头可以看出,后部电机明显转速要高一些

如果只有一个电机比其他电机转动的更吃力,那么需要检查桨是否坏了,或者电机是否有问题,甚至还需要检查电调。
如果在悬停的时候你的四个电机转速基本一致,那么你的多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电机,桨都非常好),并且多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四个电机的转速不需要绝对一致,大致一样就可以了。

图中电机的转速基本一致,这样就很好了。

PID调试数据分析
通常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我们可以较好的分析PID的数据
1:陀螺仪曲线是否平顺,尽可能的没有噪声和震荡
2:电机输出是否平顺,电机输出越平顺,电机工作起来就越安静,不容易发热。如果电机输出曲线有很多震荡,那么电机和电调就很容易发热,或者你的电机输出就和吃豆人一样。你的多轴会消耗更多的电力,导致你的飞行时间变短。
3:陀螺仪曲线能很好的响应遥控器的输入命令,并且没有震荡。
我通常使用这两个图表
图表1:rcCommand(遥控器输入信号),gyro(陀螺仪曲线)
图表2:PID_P,PID_I,PID_D,PID_sum

通常来说,你需要将Roll,Pitch,和Yaw分别通过上面两个图表来进行单独分析。
图表1通常用来分析你的飞机是否能够及时的响应你的遥控器输入曲线(译者注:就是查看你的陀螺仪曲线是否能够及时的跟上你的遥控器输入曲线),这张图表通常也能体现出你的PID(图表2)是如何影响陀螺仪曲线的。
图表2的PID曲线更为重要,从这里你可以分析出到底哪种PID参数是合适的(从曲线上可以定性分析出来)并且可以看出你调整了这些PID参数以后,你的飞机的飞行特性是如何产生变化的。

P 一个合适的P值,不会在陀螺仪曲线中造成太大的噪声。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P值有一点点波动,这是正常的情况。如果P值太高,你会看到陀螺仪曲线里面会掺杂进很多噪声(译者注:我理解为陀螺仪曲线不干净,看上去有很多毛刺,波形分析上叫噪声),波动也会明显增加(缓慢的上下震荡)

D 一个合适的D值能够使得D的曲线跟随P的曲线一起变化,但是实际上P的曲线会领先D的曲线一点点,D的曲线应该和P类似。但是D值和P值相比,能够带来很多的噪声,所以尽可能保持一个较低的D值,或者降低你的“Dterm_cut_hz"(D值滤波器里面的D的切断频率,这个参数在这个帖子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解释https://oscarliang.com/betaflight-firmware-setup/)

Blackbox分析举例

Roll/Pitch 的P
很显然在这个例子中,P值设置的太高了
当我进行横滚的时候,P开始震荡,并且这些摇摆影响到了陀螺仪曲线。
图中上面那个黄圈里面的陀螺仪曲线开始震荡,下面黄圈圈里面的P值曲线震荡

现在,我把P值减小
好多了,现在在陀螺仪和P值曲线里面都看不到持续的震荡了。

Roll/Pitch 的D

就像我上文中说过的那样,有两种办法来调整这个D值。一种是通过blackbox来分析数据,另外你也要从你的FPV录像中来查看,当你横滚或者筋斗结束的时候,是否有震动。如果你飞起来手感还可以,那么久不需要增加D值

这个例子中D值明显太低了。
我可以预料到,这架飞机在做比较尖锐的转弯或者筋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震动
(译者注:可以观察到第二张图表中,D值曲线明显跟不上P值曲线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到PID曲线有一点点噪声,曲线有毛刺)

图中我增加了一点点D值,可以看出来现在D值曲线能够跟上P值曲线的变化,你也许在你的曲线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噪声,但是我这张图表里面比较幸运,噪声比较少。有时候有些飞机就是会比其他飞机产生更多的噪声,通常可能是有电气或者机械方面多个因素造成的。
现在我就可以去外面飞这架飞机了,如果飞起来还有一点点震动,那么我会再增加一点点D值,如果没有我就保持当前的D值不做任何改动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Roll/Pitch 的P”这一组分析图表的第二张图表里面,我也稍许增加了一点点D值。

Yaw的P和D值
和pitch和roll的调试很类似,增加P值会给你带来更好的Yaw轴的响应,但是也会增加一些超调。如果你的Yaw轴会慢慢的漂移,那么你需要增加一些I值。我的操作手法里面,我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较低的I值(其他大神的操作手法不一样,会用一个很高的I值来使得多轴的Yaw响应非常迅速,有一点点机械感)。D值的调法也一样,我通常也给出5~10这样很小的值。(很多大神里面D值干脆是0,貌似也木有啥关系)。
在下图中,Yaw的P值有一点点的震荡,但是如果你飞起来没有什么影响,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YawP曲线有震荡,通常表示你飞机对于Yaw轴的输出还不够强悍(译者注:可能需要增大一些P值,或者减小一点Yaw的Rate值,我瞎猜的)。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小机架,小螺距桨,高KV值电机,这种多轴的Yaw曲线更干净。这似乎表明Yaw轴的震荡,和飞机是否具有足够的Yaw轴转向能力有关。

上图是我的EVO250机架,使用6045桨,KV1960的电机

这是我的Ghost220机架,使用5045桨,KV2300电机

两架飞机飞起来手感都很好,Yaw轴的震荡并不是世界末日。我尝试把我250机架的YawP降低以后,的确震荡少了,但是飞机的转向响应也变差了。

对于PID调试需要更多帮助?
如果你需要帮助,加入我们的讨论组,并上传你的曲线。

网友:
本人有这个黑匣子出售,价格福利!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 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帮你顶

网友:
楼主好人帮我看看我的dl265有点抖BF3.0 默认PID

网友:
赞,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我想问下 这个blackbox 查看的百分百是多少,100%??

网友(2017-02-23):
看过楼主的几篇文章了,很有帮助!

网友(2017-11-14):
楼主译文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9-05-12):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试一下自己的四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