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evo有刷飞控刷bf3.0后通电自转

楼主(2016-10-06):
今天把有刷的F3evo刷了bf3.0,但通电后电机自转,在cl里面输入那个设置1000的参数都没有用,请各个大神支支招

网友A:
是不是没保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保存上

保存啦

网友B:
电调模式选好后不会自转,选最下面那个B开头的电调模式

网友:
地面站里面 里面有个 motor stop 的选项。
勾选上就好了

网友:
设置页 motor_stop勾上。在命令行输入 set motor_pwm_rate=32000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模式选好后不会自转,选最下面那个B开头的电调模式

可以啦,感谢啊,确实是电调没有选对

网友:
有具体图吗?在哪个界面?

网友(2016-11-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mark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B:
电调模式选好后不会自转,选最下面那个B开头的电调模式

是CF里“配置”的“电调/电机模式”吗?没有看到以B开头的选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啦,感谢啊,确实是电调没有选对

这个电调模式的选项在哪呀

网友:
刷bf有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