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 bf固件如何导出飞行日志啊

楼主(2016-10-06):
F3evo在黑匣子里面找不到导出的选项,是不是没有自带缓存记录啊,那f3evo要怎么看飞行日志,求教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里有,

网友:
导出来可以干什么啊

网友A:
用CF / BF 软件,连接飞控,左边数列选择 blackbox,然后点 “save flash to file...”保存就可以了,保存时间比较长,F3 evo版可以把tf卡取出来直接用电脑读取,速度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F / BF 软件,连接飞控,左边数列选择 blackbox,然后点 “save flash to file...”保存就可以了,保存 ...

evo怎么都连接tf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evo怎么都连接tf卡啊

f3 evo 本身就有tf插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evo 本身就有tf插槽啊

我是有刷的F3EVO,没有卡槽,这款该怎么办啊

网友:
你的是有刷版的,没有储存芯片,所以没有blackbox 功能,设置里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