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电机选择问题求教

楼主(2016-10-06):
新手在看了很多帖子之后,对于电机选择很困惑啊,老虎的2213套下来369,飓风2216下来要396,郎宇V2216要500,郎宇x2212要300。听说老虎电机屌的一匹土豪之选,那这么对比起来,是不是直接选老虎电机更划算?还有请教一下单颗拉力是怎么算得呀,那个配浆尺寸的表大概看懂了,这个词不懂什么意思了,还请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dji的也不错啊,那绕线好漂亮的

网友:
电机不同价格的原因是绕线怎么样      还有动平衡  还有一些小细节  个人理解暂时这么多

网友:
可以用大疆的e305电机搭配乐天20A电调

楼主:
就是这几款电机是属于一个等级的嘛?

网友:
这种都是一份钱一分货

楼主:
懂了懂了

网友:
如果航拍 老虎2213  飞着玩随便 2213  2312这个系列什么牌子效率都高

网友A:
个人建议用TM2213好了,还带桨,小机用还是不错的,平衡性能也不错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用TM2213好了,还带桨,小机用还是不错的,平衡性能也不错R

那TM2213后期加云台相机航拍也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TM2213后期加云台相机航拍也可以的吧?

我就用这个电机航拍呀,感觉还不错哟

网友:
多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这个电机航拍呀,感觉还不错哟

这样的呀,好呀好呀,谢谢指导

网友:
果断飓风2216,我买了2212,空机还行,挂点东西就小马拉大车。

网友:
用2810,4s拉力17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