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上电无法解锁

楼主(2016-10-06):
F3飞控上电后一直响,只有一个绿色的灯常亮!

网友:
是不是解锁那里设置的不对,或者油门反向的问题

网友:
做油门行程没

网友:
F3飞控上电无法解锁 飞控,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F3飞控历史 作者:泡泡 3653 请在10月15日晚8点看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