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自稳模式下没油门输出。跟电流计有关吗

楼主(2016-10-06):
pix固定翼自稳模式下没油门输出。跟电流计有关吗

网友:
建议只用电流计的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A:
去掉可以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可以工作吗

就是没有电流计不能工作

网友:
就此飘过了。

网友:
你是在地面飞行的情况下没输出  还是飞行手动切自稳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电流计不能工作

那麻烦了,有备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