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刷F3飞控无法识别

楼主(2016-10-07):
笔记本OS:WIN7 64位
飞控:有刷F3 EVO
过程:空心杯穿越安装完毕后,首次连接电脑如下图
上电想调参后,系统自动断开连接,无奈求助驱动精灵
后嫌弃驱动精灵用的几率不大卸载掉
飞控再次连接电脑上电想校准油门行程,又出现断开
重新插拔问题出现
系统不认F3飞控了

按照网上搜罗的帖子,先后安装又卸载(重启)再安装了驱动精灵、VCP_V1.4.0、CP210x_VCP等一系列软件,系统一直不认驱动,导致空心杯穿越组装完毕后一直无法调参
又用手机调参APP配合OTG调参,无法连接上。
猜测是驱动问题,但该装的驱动和该拷贝的文件均操作过,电脑仍无法识别F3驱动,期间也在一台式电脑(XP系统)上试,仍无法识别驱动。悲催了
下一步估计只能重装系统了……除了重装诸位大神还有啥好办法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也看过您的帖子,也按照你的方法拷贝了两个文件到指定路径后安装驱动,仍没有多大改观 ...

你肯定那没有操作对,可能的话,我帮你远程。

网友:
首先声明技不如人,本着互助的精神,如果同意明天10点加Q由我远程协助下,但不保证能识别。静候佳音

网友A:
能正常检查到硬件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是你驱动没有安装好,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下面的贴子
http://www.moz8.com/thread-786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瞎忽悠 跟系统没关系

意思只能找某宝卖家换飞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搞了 换新的吧 又不贵

好吧。其中一位大神愿意帮助我远程处理下,若仍无改观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换新的,这控和系统也够折腾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那没有操作对,可能的话,我帮你远程。

最好不过了,先感谢,何时通过何工具远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都连不上的话,那就不太可能只是驱动的问题了,你可以换几根数据线先试试,还不行就只有返厂了。

试了好几根数据线,有三星、小米等原装线及兼容线,估计要返厂了。想问下TB购买的返厂是通过卖家返厂还是自己直接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问题,而是硬件问题。首先看stm32引脚有没有虚焊或短路,其次检查晶振

哪是STM32芯片呢?哪又是晶振?小白对电路一窍不通,别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检查到硬件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是你驱动没有安装好,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下面的贴子
http://www.moz8.c ...

之前也看过您的帖子,也按照你的方法拷贝了两个文件到指定路径后安装驱动,仍没有多大改观

网友(2018-01-30):
最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网友(2016-10-07):
驱动的原因,重新安装驱动吧,泡泡考试那里有

网友B:
不是驱动问题,而是硬件问题。首先看stm32引脚有没有虚焊或短路,其次检查晶振

网友C:
手机都连不上的话,那就不太可能只是驱动的问题了,你可以换几根数据线先试试,还不行就只有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根数据线,有三星、小米等原装线及兼容线,估计要返厂了。想问下TB购买的返厂是通过卖家返厂还是 ...

Tb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是STM32芯片呢?哪又是晶振?小白对电路一窍不通,别见笑

那就不要搞了 换新的吧 又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其中一位大神愿意帮助我远程处理下,若仍无改观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换新的,这控和系统也够折腾人 ...

别听他们瞎忽悠 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只能找某宝卖家换飞控咯?

是的

网友:
不懂帮顶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吧,我试着联系下卖家看看

网友:
看了上述大神指点,我觉得还是直接联系卖家走售后渠道比较实际,自己折腾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虽说穿越就在于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那没有操作对,可能的话,我帮你远程。

能加你吗 我的也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加你吗 我的也是驱动装不上

可以。QQ:19093677

网友:
已经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问题,而是硬件问题。首先看stm32引脚有没有虚焊或短路,其次检查晶振

我的想法和你一致

网友(2016-12-09):
引用 楼主:
之前也看过您的帖子,也按照你的方法拷贝了两个文件到指定路径后安装驱动,仍没有多大改观 ...

删除原有驱动,重新安装。只要拷贝了那两个文件,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7-03-08):
请问最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今天新入的F3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检查到硬件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是你驱动没有安装好,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下面的贴子
http://www.moz8.c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