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800电机突然冒烟

楼主(2016-10-07):
e800简装版电机加乐天40a电调!一直正常飞行昨天飞了两块电池后下来拆了桨解锁空转突然一个电机冒烟了,赶紧断电电机烫手!过了几分钟再次通电电机可以转但是转速慢了有点上不去了!电机线圈颜色发暗!求大神帮看下是什么问题!冒烟的电机和一同的电调现在不敢用了!

网友:
电机烧了,

网友A:
很明显电机的有两根线直接短路,线圈已烧掉,建议寄到售后去维修吧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调MOST管短路导致,还有种情况 就是你直接拿 电机的其中两条线直接接在电池上短路造成

网友:
不懂,帮顶,最好找售后吧

网友:
还好不是在天上出事……

网友B:
电机毫无疑问是烧了,绝缘漆包皮都变色了,售后吧,电调可以剥皮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进了导电的杂物沙子,同时确定没有明显短路的痕迹接个便宜的旧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毫无疑问是烧了,绝缘漆包皮都变色了,售后吧,电调可以剥皮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进了导电的杂物沙 ...

电调接其他电机都正常

楼主:
电调拆下来用不同电机测试也没发现有问题!现在电机返厂了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机的有两根线直接短路,线圈已烧掉,建议寄到售后去维修吧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调MOST管短路导致,还 ...

直接接电池是不可能!可能真像你说的电调问题

网友:
那是烧糊了。

网友:
重新绕线。烧掉了

网友C:
螺丝顶着线圈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顶着线圈短路了

没有顶到!

网友:
烧电机  返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顶到!

那你用万用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