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天地飞7改可拆天线

楼主(2016-10-07):
想改天地飞7遥控器,改成可拆天线,方便后期加功放,先把之前的遥控器天线拆下来换成图中的馈线。然后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天线不影响遥控器的效果跟距离?图片中的天线可行吗?

网友A:
有一家这些都有 不要降压模块才75包邮我也加了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家这些都有 不要降压模块才75包邮我也加了功放

功放模块我有了,我是想做一个可拆卸的天线,要飞远时加功放,不飞远时直接接天线。就是不知改了后不加功放用哪个天线能够跟原来没改的时候距离效果还不多

网友:
要改就一步到位算了

网友:
只要是2.4g的天线都能用,dbi自己选择。但不要买那种2.4与5.8g通用的双频天线。

网友:
天线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模块我有了,我是想做一个可拆卸的天线,要飞远时加功放,不飞远时直接接天线。就是不知改了后不加功 ...

可以用两段开关控制 切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段开关控制 切换天线

不要开关控制,不加功放改可拆天线用什么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开关控制,不加功放改可拆天线用什么天线

有2.4g四叶草天线 可以试试

楼主:
已经改好,天线用的2.4G5dbi路由器用的那种,不加功放跟原来距离差不多,加了功放也只1.8km。。。。

网友B(2016-11-12):
无奈出去飞让朋友把我天线踩断,重接线弄了一个能拧下来的棒子。现在也是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奈出去飞让朋友把我天线踩断,重接线弄了一个能拧下来的棒子。现在也是可拆卸的

正好可以加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可以加功放

哈哈,那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