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否都用飞控?

楼主(2016-10-07):
本人是刚入坑的菜鸟。刚炸了一架X8,原因是飞的有点远了,看不清楚飞机姿态,导致错误操作,机头狠炸地上。x8为了平衡重心增加头重,把电池电调等都放顶在机头前面,结果电子元件全部报废了。

想请教各位大神,大家是否都用飞控呢?如果看不清楚就自动返航?

网友A:
这飞机不是用来fpv嘛?装个图传摄像头才适合远航 如果目视飞就别飞太远 不然炸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

网友:
不飞fpv都不用加飞控

网友B:
刚开始飞不建议飞这种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飞不建议飞这种飞机

那种飞机比较好呢?我也觉得速度有点快,不敢使劲拉副翼转弯,搞不好就飞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不是用来fpv嘛?装个图传摄像头才适合远航 如果目视飞就别飞太远 不然炸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

我也不想远航,可是速度有点快,转弯不够快就绕大圈飞远了

网友:
我是视距内飞行的

网友:
还是飞飞塞斯纳吧 容易飞点

网友:
有条件的话做一架FT探险者号这机飞的慢

网友:
远航有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飞机比较好呢?我也觉得速度有点快,不敢使劲拉副翼转弯,搞不好就飞远了 ...

冲浪者 塞斯纳之类的

网友:
不一定啊!

网友:
还是塞斯纳吧,比较经典,前三点,多练练模拟器,特别是降落……

网友C:
普通四轴不用飞控也行??   能省不少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四轴不用飞控也行??   能省不少啊,呵呵

不是说飞固定翼吗

网友:
我是比你还新的菜鸟,买了一个su-27kt板的,起飞就手忙脚乱的失控,没有成功的在天空转圈就炸碎了,又用kt板自己做了一ft的小教练机,还是摔,不过原件都么有摔坏,就是断桨,今天早晨成功的飞了十多分钟,这个慢,好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