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下电机堵转原因

楼主(2016-10-07):
新人刚组装的一架180机子,今天扎了一次后,发现有一电机开始堵转,排除了电调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电机堵转吗?
kingkong电机,电机发烫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挂了 我挂了一只电调后就堵转了 你仔细检查下电调上面的贴片原件有没有开焊或者起来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多半都是电调

网友:
电调不匹配

网友B:
楼主如何排除电调故障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看是不是电调问题

网友:
香蕉头和线的脱焊 ,

网友D:
电机里单个线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多半都是电调

谢谢您回答,对换之后发现不是电调原因,是因为电机里面线断了,立马更换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排除电调故障

很简单,对换电调后发现电机还是老样子,新电机在该电调上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看是不是电调问题

谢谢您回答,应该不是 不过我电调垃圾,看样子是该换了

楼主:
谢谢您回答,可能我焊工不好,新手确实笨拙,但最后排除其他问题是电机坏掉了 虽然作为学生党不想承认这个事实,::>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里单个线圈短路

恩恩,是这样的,谢谢您

网友:
摔了?电流不够?进沙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是这样的,谢谢您

应该的。

网友:
炸 买 换 装 修,循环搞,穿越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