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轴12桨8轴16桨怎么做,

楼主(2016-10-07):
大神们,最近迷上了x6    x8求技术指导!!

网友A:
16桨。。。你准备坐上去上天呀?

楼主:
像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桨。。。你准备坐上去上天呀?

痴迷了,喜欢这种类型

网友B:
没这必要吧,优点在哪里?

网友:
一个电机2个,或者上下2个电机

网友:
续航差,还不如四轴x8

网友C:
一个机臂上下两个电机,同方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机臂上下两个电机,同方向转动

上下同方向?电调怎么接

楼主:
没玩儿过,想玩玩

楼主:
有个六轴机架轴距1300

网友:
很费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下同方向?电调怎么接

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电机配一个电调,同一轴的两个电机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在飞控中当成一路电机信号来对待,6轴12桨实际还是按六轴机架算,电机接线调整顺序相反转就可以啦

网友:
详情可以参考玩具共轴双桨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电机配一个电调,同一轴的两个电机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在飞控中当成一路电机信号来对待,6轴12桨 ...

谢谢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嗯嗯,知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知道啦

路过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这必要吧,优点在哪里?

稳吧,但是会非常不灵活且效率低。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用X8的固件。然后。一个输出通道接两个电调S线。。电机反向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11):
参考我们做的(奥宇航空科技)

网友E:
LZ做出来了没有?把真机效果图片和试飞视频拿出来分享下呗。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E:
LZ做出来了没有?把真机效果图片和试飞视频拿出来分享下呗。

不做了没什么优势

网友(2017-06-10):
应该是同轴反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