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大家郎宇A2212 KV800电机可以上4S电池吗

楼主(2016-10-07):
       今天突发奇想把4S电池接到飞机上,电机是郎宇A2212 KV800,动力比3S时猛多了续航时间也长了,手感很给力,落地后发现电机比较烫,比之前用3S电池时烫手些,电机也没烧焦味道,请问大家郎宇A2212 KV800电机可以上4S电池吗,可以长期用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热点正常啊

网友:
计算机CPU能超频吗? 当然可以,前提是做好散热,如果电机无法散热,那就用小一寸桨吧,有时候可能要小两寸

网友:
热一点正常

网友:
用过,没问题,

网友:
正常,就是桨得配好不然要遭烧……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配10寸桨比较好

网友:
KV800的电机当然可以上4S了,首先电调要支持4S,其次桨不能用太大,8或9的吧

网友:
可以上4S电  但是电调要大点好 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