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萝丽三代,出了点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10-07):
今天刚做好,上午开机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中午吃个饭回来,就开不了机了。拆开排查线路,竟然发现12c芯片的20和40针脚之间短接了。。。。拆下芯片测,还是短接。。。这我就不会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
是单片机短路了还是线路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B:
你拆下芯片测的是什么,是芯片还是还是线路短接。。是芯片,芯片废。是线路短接,再查7805,1117及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短路了还是线路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并不复杂。

芯片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芯片测的是什么,是芯片还是还是线路短接。。是芯片,芯片废。是线路短接,再查7805,1117及电容等、 ...

芯片短路了,线路正常。

网友A:
那就换个单片机再试试,用替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单片机再试试,用替代法。

新的已经在路上了。也问了厂家,厂家技术说,是我给玩坏了。。。而我只是开了一次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已经在路上了。也问了厂家,厂家技术说,是我给玩坏了。。。而我只是开了一次机。。。 ...

楼主上新芯片前应检查稳压输出5V正常不,否则将重蹈覆辙。。。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已经在路上了。也问了厂家,厂家技术说,是我给玩坏了。。。而我只是开了一次机。。。 ...

也有可能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新芯片前应检查稳压输出5V正常不,否则将重蹈覆辙。。。烧!

感谢。我把芯片拔下来之后测了下5v和3.3v的电压,目前正常。是不是不安装单片机,仅仅上电的话,屏幕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静电

那怎么才能尽量避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尽量避免呢?

焊接时电烙铁接地,说实话,不管是直插还是贴片,我都没做过接地处理,然后零件也没坏。可能是你这次运气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把芯片拔下来之后测了下5v和3.3v的电压,目前正常。是不是不安装单片机,仅仅上电的话,屏幕是不 ...

是,祝你成功!

网友(2020-12-04):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牛币-10,本操作后您的牛币将不足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