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绕航模电机

楼主(2016-10-08):
绕了2个2212电机,1个使用正常,已用了3个星期,另外一个绕了好多次,都是刚上电转了几秒钟就开始冒青烟,各种KV,各种线径都绕过,都上电转了几秒就冒青烟,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楼主:
不会每次绕都短路吧

网友:
应该来说短路了,定子上绝缘漆掉了,漆包线稍稍一用力就会短路,绕线,和焊接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这个问题,希望下面的可以帮到你
[电机电调舵机]2212电机绕线教程——大白教程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70126&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设备维修]【模友之吧】航模维修官方互助平台~~~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1930&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网友:
温柔点绕别把铜丝弄伤了

网友:
绝缘漆弄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