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08):
3s的一块电池没有电压了,怎么办,电池有办法救活吗?充满电电压见图片
这块电池废了,中午出去试飞了一下苏27,动力差的要命,基本飞不出去,可惜了这个电池了

网友A:
用镍氢模式充,不插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模式充,不插平衡头

怎么接线啊?怎么操作

网友:
那块电芯报废了,拆了当2s用吧

楼主:
充满电现在0.05v了

网友:
废了,拆开换上一块。

网友:
拆了换一快咯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已把3s的电池改成2s的了,也没有什么壳子了,又想让它有些用,两个电池并排焊接到一起,勉强装遥控器里面吧

网友(2016-11-08):
坏了这是 怎么也救不活了 我的跟你一样 0.8V 手机万能充冲到2v上不去了 断电后迅速掉回0.8  没用了 下次买电池同型号的买2块 坏了拆芯换上还能凑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