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用L9110H做电机驱动, 芯片发热

楼主(2016-10-08):
之前, 看到了H桥的电路, 因为我是想做遥控船的, 就单向转就可以了, 所以做了一个H桥的单边桥.  一个SS8550, 两个SS8050 加4K7和100电阻

为了省, 我是在一个STC12C4052AD上, 接315无线模块做接收, 接上舵机, 电机控制的输出也在上面

结果板子都焊好了, 才发现, 电机对整个电路的影响, 简直让我崩溃.

因为一开始我是在面包板上做一些测试, 像发射接收控制舵机信号, 没问题, 接收电机控制信号, 输出PWM没问题, 用LED做的测试, 就是没接电机的驱动电路

结果板子做好了, 把所有元件接上, 没问题... 但发射一开始工作, 舵机抖动, 一会儿后电机逛转

后来用排除法, 不接电机, 控制舵机, 没问题哦

到了电机, 斯巴达呢, 开始电机正常 但当发完一个可以让电机启转的信号后, 接收端就不接收了.

对此.. 绝望

几天前, 准备根据版主以前的帖子 http://bbs.mx3g.com/thread-446356-1-1.html 再做, 用L9110H驱动一个普通130电机

结果发现L9110H发热很严重, 一开始用手指试了一下, 汤到了, 哈哈, 莫怪!!  后来发现L9110H在面包板上烙下了一个印

这个情况好担心芯片会烧掉.

百度了一下, 只有一个页面说是电机问题, 但具体什么原因又没说!!

最后我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机转起来的电流 在 400mA左右, 是因为这个吗??

最近挺打击的, 再给自己一点点希望, 刚刚在淘宝搜到一个空载电流是0.08A的130电机, 买了 到了再尝试一下!!

吐槽完毕

希望版主可以开个吐槽区

楼主:
是啊, 之前想一开始DIY四轴的, 但发现都是无刷电机的, 而且一个电机四十左右吧, 加电调二十多, 一个四轴下来就电机也要300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 就想用有刷的. 但想到四轴的难度也挺高的, 就想先做条船出来. 遇到很多问题, 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