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ReptileRX130/致盈4000KV1306/FOXEER新版1190/ROARINGTOP4S850

楼主(2016-10-08):
== REPTILE RX130 装机组件清单 ==
  • REPTILE RX130 碳纤穿越机架
  • RCINPOWER 致盈 QAV1306 4000KV 无刷马达
  • DALRC BL20A BL 电调
  • DALRC 分电板
  • FOXEER F3飞控刷 BETAFLIGHT
  • FOXEER FPV镜头 NEW ARROW 1190 新版内置OSD
  • FOXEER 四叶右旋 蘑菇天线 短款
  • 迷你200MW 图传
  • DEVO RX703A PPM 2.4G 接收器
  • ROARINGTOP 4S 850 电池

=============================================================
DALRC XR20A 穿越机电调/4OZ铜厚/支持MultiShot Onestot42/125
Foxeer Arrow HS1190 600tvl航模摄像头HS1177升级版FPV带OSD
FOXEER 高品质 5.8G蘑菇天线 四叶草天线
RCINPOWER 致盈动力 QAV 1306 KV3100迷你无刷电机马达 150穿越机
REPTILE-RX130/RX155 穿越机架 迷你机架
RoaringTop 850mAh 4S 70C FPV四轴穿越机专用航模锂电池组
=============================================================

楼主:
== RX130 装机分享 ==

开始装机前 ,
习惯先打磨板边 , 及上3M 171胶封边 !
手晶边手感好 , 拍照光亮好看,
封边亦能加强板边防止炸机后令边缘爆开 ...
再试装机架一次 , 完美组合没问题 , 就可以开始正式装机
RXPTILE RX130 机架 , 130轴距 , 正X机型
一体底板厚3mm , 其他板2mm
先装机架上半部 ,
需要把图传/摄像头 / BB响及 RGB LED 组合起来
空间少 , 有点紧凑 ~

摄像头选用 FOXEER "NEW" ARROW 1190
"NEW" ARROW 就是新版的意思 , OSD电压/名字/飞行时间不再闪烁 ,
位置亦可独位设置 , OSD显示亦比旧版稳定
今次发货配2.5mm镜头 , 亦可选配2.8mm的

配送2款固定座及参调板
旧款1190 , 参调线很长 !
今次新版把参调线一开二 , 有需要参调才接上延长线
方便好用

因OSD要接动力电关系 , 老款1190如果直接用动力电推动 ,
画面有机会出现干扰纹 , 所以有需要外接动力电作OSD用 ,
而摄像头电源接12VBEC就可避免干扰纹 , 但老款1190外接动力电要打开外壳,
焊接到摄像头的底板上 , 很不方便 !!!
所以今次新板NEW ARROW 1190 , 直接在排线上加上VSEN , 就是用来接动力电作OSD用
老款的排线插座是没有VSEN的 , 大家要留意一下

FOXEER NEW ARROW 1190 有黑色及橙色外壳选择
先固定好摄像头及图传
图传用MINI200MW , 图传体能大一点点都有安装困难 !!!
而FOXEER NEW ARROW 1190 外壳2边的固定螺丝位置比较大,
所以机架侧板的固定孔都要自行加工一下 , 把孔扩大一点点

NEW ARROW 及图传电力接分电板12V
NEW ARROW 的VSEN接分电板VBAT 4S
因NEW ARROW自带收音,所以音频及声频都接上图传

準备接BB及LED
LED用这款RGB的 , 接F3飞控玩灯效 , 5V的
LED贴图传固定板上 , BB 用3M贴固定在侧板上
机架上半部完成 ~
下置电池 , 先上电池扎带 , 再上分电板
分电板用DALRC大力款 , 配16号电源线及迷你XT30插头
电机用RCINPOWER致盈 QAV1306 4000KV
轻鬆4S , 动力十足
分正反转 , 配送黑银子弹头
紫色真的很好看 ~
电调用DALRC大力的XR20A , BL电调, 热量低 , 稳定之中带暴力
130小机机臂短小 , 电机电调接驳要花点功夫
电机电调焊接好 ,
因电电调飞控都接分电板取电 ,
共地关系 , 信号线的地线可焊掉 ,
再用热缩管套起电调

电调底部加一小片强力3M贴固定到机臂上

再分别把4组电调焊接到分电板上
FOXEER 新款F3飞控 , 改良线路 , 听说更稳定
焊接飞控 ~
电调4根信号线 / 5V / BAT 检测电压

接收机用DEVO的716 , 是PPM接收 , 只需接驳3根线 ,
最近几台穿越机都用了 , 接线方式可找找我最近的装机帖 !!!

接收机PPM信号 / 5V+- 都焊接到分电板 ,
再用一点点双面贴固定在飞控上

刚才弄好的上半部机架 ,
整理好接线后 , 就可跟机架下半部结合

结合前, 先把图传 / 1190 摄像头的电源都焊接好
飞控上加上一片固定板
把机架上半部装上去 , 整理好接收机天线
轻鬆又装好一台穿越机

楼主:
== 片分享 ==

==============================================
REPTILE RX130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过几天再分享一下软件参调及PID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其他分享更新中 ==

法师傅请按照论坛手机新版客户端论坛内容一掌全控~可以直播的模友之吧手机客户端全新体验
http://www.moz8.com/thread-79087-1-1.html?x=2899

网友:
顶法师傅,期待更新

网友A:
我也想装……

网友:
顶顶顶 mark下~为啥现在有紫薯限制了 有时又没有~

网友B:
用850的电池会不会太重了点?

楼主:
近几天有事忙 , 刚刚上载一部份装机图片 ,
明天再上载另一半图片 ...
谢谢支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50的电池会不会太重了点?

一直用4S850 , 感觉没问题 ,
小机航线+ 5-6次满油高空20-30米 FREESTYLE空翻 ,
能飞5分鐘多 @ 3.5V , 只是航线可6分鐘多 !!!
刚买了几片4S 550还在路上, 过几天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4S850 , 感觉没问题 ,
小机航线+ 5-6次满油高空20-30米 FREESTYLE空翻 ,
能飞5分鐘多 @ 3.5V , 只 ...

我才买了600的 不知道效果如何 用3045桨

楼主:
REPTILE RX130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过几天再分享一下软件参调及PID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 RX130 装机分享 ==

3M 171 是不是就是5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 171 是不是就是502?

我没用过502 !!!
171 就是快乾强力胶 , 乾后光亮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502 !!!
171 就是快乾强力胶 , 乾后光亮面的

有QQ没?留个QQ交流一下

网友:
真不错,挺可爱的

网友:
能来张接1190摄像头的连接图吗?

楼主(2016-11-17):
PID来了 !!!

对不起, 最近太忙了, 公私都很多事要做, 这台130的PID让大家久等了 !!!

一直很多飞友烦恼的是130小机配4S动力,电机很烫,PID亦不好调!
早前我研究过4S550及850电池配了超过5款3吋3-4叶桨 ,
测试一下电池重量/桨的升力 , 对电机温度及PID的影响关係 !
最终找倒一个最好的配搭 , 电机不再烫 , PID亦很好调 ,
风大及无风都能稳定的穿越 , 亦能满油FREESTYLE ,
无论550还是850 4S 飞行时间都有很好表现 ..........

这就是RX130最新的PID , 刷了BF3.0
适合新手穿拱门及FREESTYLE , 很稳又不抖
大家可测试一下 , 但我建议配以下的桨会有更好表现

早前测过另外几款3叶的3045/3040都不行 ,
就是风大很抖及很烫 !
最后转用 GEMFAN 3035BN*3 ,
完美解决电机烫,风大很抖的问题 !
GEMFAN 3035BN*3 有黑/橙/绿/粉蓝色选择

好友看见我飞130很爽,早前替他装了一台,同样配置

网友:
致盈 1306 4000KV 淘宝没有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装……

你果然装了

网友(2017-09-29):
法师傅写的好棒!您有淘宝店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