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130的穿越机

楼主(2016-10-08):
刚入门穿越机,自己家里有一台qav210的,感觉大了点,想换一台130的,求配置啊

网友:
刚刚法师傅发的装机贴可以参考下

网友:
130确实好玩 穿起来无压力不容易撞 我也是一个qav210

网友:
还没说完 一个qav210还有个130

网友:
我也想装一个

网友A:
低配:任意130机架,杂牌或好盈1306,kingkong6a或者小蜜蜂20a,标准f3,迷你分电板,3s800mah或4s500mah。
高配:什么贵上什么。(不建议1104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配:任意130机架,杂牌或好盈1306,kingkong6a或者小蜜蜂20a,标准f3,迷你分电板,3s800mah或4s500mah。 ...

很中肯的配置,赞一个

网友:
低配:任意130机架,杂牌或好盈1306,kingkong6a或者小蜜蜂20a,标准f3,迷你分电板,3s800mah或4s500mah。
高配:什么贵上什么。(不建议1104电机)

最近也想整一个 能说说 为什么不建议 1104么 ?因为原定方案里有考虑 1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配:任意130机架,杂牌或好盈1306,kingkong6a或者小蜜蜂20a,标准f3,迷你分电板,3s800mah或4s500mah。 ...

普通F3不会大吗?我看好多都用迷你F3

楼主:
各位麻烦问一下这样配就行了哇,那个电调说的不带BEC是啥子意思喃,还有分电板该用多少V的呢

网友:
电机买最便宜的1306 电调千万别买6a的 没有刹车功能 不好飞 至少买小蜜蜂20a f3飞控用sbus迷你接收机 电池4s500-850毫安的都可以 我的500的可以飞5分钟 还比较暴力 桨要用3叶的3030 机架随便选 摄像头最好买小型的 不然怕打桨 图传发射25-200mw都行 以上就是我的配置 今天才飞了 很好玩 穿树林不容易撞 炸不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麻烦问一下这样配就行了哇,那个电调说的不带BEC是啥子意思喃,还有分电板该用多少V的呢

1104动力太差所以不推荐。
飞控买标准版,有电压检测和bb响接口,对寻机有帮助。
电机别买kingkong的,质量不如杂牌电机,有钱上致盈或dys钢轴。如果不打算上4s就6a电调,为以后升级着想还是小蜜蜂。

网友:
晒下机子
话说不给个最佳楼层吗。